楼主(2017-01-23):
大神们好请问循环闪烁灯
有16个灯
要求y0开一秒关一秒(不再开),然后y1开一秒关一秒(不再开)一直到第16个灯。应该用什么指令,
FX2N

网友A:
用位右移指令  (FUC35 SFTL)

网友B:
有神快拜…怎弄成動畫的 ,好利害。

引用 网友C:
看看吧。

网友B:
我也來寫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來寫看看
[attachment=163657]

哥好我也是用sftl 指令左移的 为什么 我的就是 都点亮呢?难道就是因为rst m1的关系吗

网友B:
你的問題是要在 Y0 為 ON  時,需立即 RST M1.

引用 楼主:

哥好我也是用sftl 指令左移的 为什么 我的就是 都点亮呢?难道就是因为rst m1的关系吗

网友D:
左移或者右移都可以实现啊,或者你写成SFC,都能实现

网友E:
二楼动态作的好好,怎么搞的。向你学习!

网友F:
移位指令解决问题

网友G:
输出好像都没有灭一秒才接着亮下一个灯吧?

网友H(2017-03-06):
高手在工控人家园!!!

网友I:
你把Y0一直置位了,置位一个扫描周期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