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位模块+伺服电机应用

楼主(2017-01-23):
公司有一项目,需要使用KEYENCE KV-H20S的定位模块加三菱的伺服电机,请教各位大神PLC程序都要写哪些内容,
例如原点复归、错误清除等等,尽量说详细点,如果有时间能不能上传相关的程序看看,谢谢。第一次弄,无从下手,头
大。
驱动器型号:MR-JE-40A 伺服电机:HG-KN43J-S100

网友A:
这个这么多东西你要怎么说·········自己看伺服手册吧
加油

楼主:
哪位大神回复下。

网友B:
首先你确定你的伺服放大器的型号,在通过手册将线接好,设定伺服参数,调整刚性,将命令发给基恩士定位模块,基恩士的没用过不给建议,三菱伺服的设定1,运行模式确定(速度位置转矩)等模式选择你需要的2,电子齿轮比3,em使用与否4,等等你自己下MR2调试伺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