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同一方向固定进给

楼主(2017-01-23):
各位同僚: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伺服MR-I4-20B,定位模块QD77MS2,伺服电机拖动一传送带作同方向等距离进给。如何控制?
问题:1.是否可用1轴增量系统线性控制,还是还是用绝对控制系统?
2.运行途中急停了,怎么把未走完的距离继续走完?

网友A:
中途斷開再啟動,我認為是用 DRVA,才能準確到設定位置,DRVI 只是相對,再啟動會從停掉的地方再重發一次脈波。
小弟剛開始玩伺服,前幾天測試是這樣。

网友B:
我做过皮带线一直走相同距离,用DDRVA,位置到了伺服停止,然后给原点K9004,条件满足给启动信号DDRVA。中途停止,当停止取消了再给个绝对位置启动信号,就将剩下的跑完了

网友C:
QD77的话是这样子的,你把数据丢到数据位里以后,启动伺服,他就开始动,如果你中途急停过,数据位里的定位数据还在,你只需要再次启动伺服,就能定位到你想要的位置了。至于定位方式的话,推荐用绝对定位,相对定位一般来说较少用,除非你是有校准sensor,然后再去走相对位置,不然的话停下来再启动就走过你需要定位的点了。

网友D:
全闭环控制系统
伺服同一方向固定进给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