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浮点数运算可以只保留整数部分吗

楼主(2017-01-23):
信捷PLC浮点数乘法,其结果可以只要整数部分吗,不要小数点后面的数字。EMUL K0.23 K33 D10 只等于7就好了,不要后面的数字。

网友A:
再转换一下,浮点数转成整数不是就可以了吗
谢谢,学艺不精,谢谢老师指教

网友B:
浮点数是32位的,你取其中的16位就行了,d10和D11分别存储的是整数和小数。。。
真的是你说的那样吗,下午用信捷试试,谢谢指导

网友C:
PLC都有数据类型转换指令 用相应的指令转换就是了
永远年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