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8怎么安装gx developer8.86-请大神帮帮忙

楼主(2017-01-24):
win8怎么安装gx developer8.86-请大神帮帮忙

网友A:
高版本的操作系统,一般是先安装虚拟机。
GX - WORKS可以支持到WIN10系统。
本论坛右上角下载区就有。

网友B:
如果喜欢GX的话,还是用win7吧。我就是升了win10又重装win7的

网友C:
我的WIN8.1可以直接用

网友D:
用平板触屏win10系统电脑飘过,超好用,一键安装完成,没遇过说装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