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
请问三菱PLC FX3U二组脉冲输出的结束标志都是M8029吗?

楼主(2017-01-24):
请问三菱PLC FX3U二组脉冲输出的结束标志都是M8029吗?或者说Y0对应M8029,Y1对应该的是?二组步进同时都在运行,要怎么知道那组已运行结束怎么做?谢谢

网友A:
我是用 M8340和M8350 的B接點來判定是否完成動作。

网友B:
都是用的8029,指令定位完成后8029置on,在编制程序中M8029的正确位置就是紧随指令的下方,这样M8029标志位随各自的指令而置ON,注意必须紧随指令。否则会出错的。。

网友A:
緊隨沒有用…我在做二軸控制時,只要有一軸完成就發出 M8029 ON,這樣另一軸未完成,就會出錯。

网友B:
按照这样的格式

网友C:
M8029是系统内部定位完成标志,伺服上也有一个引脚是定位完成,建议你这个也接上去,有的情况下系统内部定位完成了,但是驱动器上不一定已经走完那些脉冲,所以用伺服自己的定位完成是靠谱的。

网友D:
跟在运行指令后边

网友E:
好像是M8030 还是M8140的 具体的你查查手册 看手册上面是怎么说的

网友F(2017-03-07):
比较D8340=K1000 +M8340常闭跟m8029是一样一样的

网友G:
学习为主,谢谢各位。
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