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24):
描述:PLC输入
描述:PLC输出
描述:PLC输出
描述:PLC输出
PLC输入输出回路中,有些接了电阻有些没有,这些电阻有什么作用?

网友A:
其中有的类型是阻容吸收回路,和电感负载并联,防止电感两端产生过电压的。
阻容吸收回路和电感负载并联,他们的作用一样的吗?

网友B:
建议你学习无线电路,了解同一个电子元件在电路的不同部位它的作用及名称。
有书本推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