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关于编程方式

楼主(2017-01-25):
最近一直在纠结PLC编程的方式,据我所知有传统的【线性化编程】:就是所有程序都写在一段里面,查找问题比较繁琐
【模块化编程】:应该是把各相应功能区分段落来写
【结构化编程】:我不是很明白应该怎么写,而且这种方法据说也是比较高效实用的

网友A:
对于程序调试,你需要设计你的程序结构,这和顺序化编程还是结构化编程没有关系。
结构化编程考虑的是一个程序复用的问题,即不需要反复造轮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