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27):
图中的电阻是一个1K5Ω电阻四环电阻,但是实际看到有五环,就不知道最外面的白色代表什么含义,四环读数就正确,五环读出来的数值就不正确,清各位帮忙解释下

网友A:
引用第1楼于1970-01-01 08:00发表的  :

第四环是精度,按照颜色看这是个四色环电阻
我就不知道最后一环白色是代表什么含义?

网友B:
那环距离那么远没意义,五环电阻的话距离不会那么远
首先祝您新年快乐!
但我就弄不明白这个色环电阻的误差环为什么没有和倍数环距离大一点?

网友C:
最后一环是允许误差(所谓精度)范围,如果是灰色,就是高精度(±0.05)电阻,如果是白色,没有意义。
首先祝您新年快乐!
白色没有意义,那厂家为什么又要把它做上去?

网友C:
自己看吧,至于为什么,只能问厂家或者问规矩制定者。

  • 下载积分:+1(min0326) 热心助人!

网友D:
    保险电阻
    谢谢  ,但网上又有说是环保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