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请教个问题

楼主(2017-01-28):
这个怎么老是编译错误呀。提示第一行第三列。

楼主:
如果没连接模拟量模块,在局部变量表中调用AI指令就会提示错误是吗?

网友A:
前面是16位,后面是32位

网友B:
分析了这个子程序是没有错误的,使用SMART200 V2.2编程软件及 s7-200 sp9软件编译 都没有错误
永远年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前面是16位,后面是32位
二楼说的 输入是16位,输出是32位。而 MUL 指令就是:整数相乘,结果(目标)保存于双整数
永远年轻

网友C:
楼上说的对,类型不对

网友D:
看不出错误

网友E(2017-05-17):
类型不对,应该先将整型转换成实数,然后计算就没问题了

网友F:
你这个程序的截图是没问题,是否把其它程序也截图上来?

网友G:
25600应该为浮点数,后面加个点零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