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31):
前不久修了一台设备。电路结构是变频器通过继电器控制电机正/反转运行。故障现像:启动设备电机不转,变频器报接地故障。摇了电机绝缘正常,电机电缆正常,继电系统正常,换变频器后故障依旧。经反复查找,测试,最后发现有一个插拔式微型继电器的插座的一个插脚接地造成故障。排除后设备恢复正常。

网友A:
感谢分享经验。

但一般情况 下,变频器最好直接连接电机,中间不要通过接触器,继电器。
  • 下载积分:+1(忆往惜缘)
  • 特别提醒大家:

网友B:
    引用楼主老学生于2017-01-31 19:48发表的 一次休设备的教训 :
    前不久修了一台设备。电路结构是变频器通过继电器控制电机正/反转运行。故障现像:启动设备电机不转,变频器报接地故障。摇了电机绝缘正常,电机电缆正常,继电系统正常,换变频器后故障依旧。经反复查找,测试,最后发现有一个插拔式微型继电器的插座的一个插脚接地造成故障。排除后设备恢复正常。

    你这继电器是控制继电器吧??怎么会引起变频器报接地故障呢???没看懂!

网友C:
    别说一般,二般变频都难报接地故障,这应该是三班变频了!不知道是什么牌子的?

网友D:
    学习了,这种故障没见过。

网友E:
    前面说“继电系统正常”,后面又说“一个插拔式微型继电器的插座的一个插脚接地造成故障”,这不矛盾吗?

网友F:
    插拔式微型继电器的插座的一个插脚接地,怎么变频器报接地故障?关变频器什么事?即使接地也只能是继电器回路故障,而你又表述“继电系统正常”??
    故障是排除了,说明你还是没有搞懂。

网友G:
    这个比较奇怪,不过还是学了经验。告诉我办事要仔细!因为我最马虎

网友H:
    没看懂,继电器故障不会影响变频器报接地故障啊!继电器控制变频器的控制回路,主回路和变频器内部故障才会报接地故障。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复。继电器用的是12V/15A的微型继电器。因电机不大(3KW)就用它做主电路控制。因为考虑以后维修方便采用的是插拔式继电器。它的底座有11个插孔,分别是3个电源点,3个常开点,3个常闭点,两个线圈点。变频器输出接3个电源点,3个常开点接电机。有1个常开点下边和底板相碰,(估计是以前更换继电器时不注意把底座插脚顶下去了)所以继电系统工作正常,但当继电器吸合后就有1个常开点接地造成变频器输出一相接地。变频器是台达的

网友E:
    电气控制中每增加一个电气件都会增加故障的发生几率,除非必须的元件。
    搞不懂为什么用这个继电器二次控制电机的启停,变频器的控制端子里就有电机正/反转的输入端。

网友I:
我感觉LZ在逗大家

楼主:
这是一台车载高速公路用除草,修剪绿化带,除雪等多功能设备,作业时用发电机做电源。一台变频器带多台电机,使用不同的功能时用继电器换到相应的电机工作。

网友J:
挺好的分亨……估计设备是国产的
隔行如隔山

网友K:
别说一般,二般变频都难报接地故障,这应该是三班变频了!不知道是什么牌子的?
工控人加油

网友E:
嗯,这样说就搞懂了这个继电器存在的必要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别说一般,二般变频都难报接地故障,这应该是三班变频了!不知道是什么牌子的?

变频器报接地故障很平常也很常见。不知大师缘何此说?

网友G:
你真要看看一楼的的贴,不知道说什么好!

网友L:
变频器一带多的,这种方法可以做。但是建议不要用小继电器直接控制强电回路,还是用接触器稳妥。

网友M:
不懂,真的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L:
变频器一带多的,这种方法可以做。但是建议不要用小继电器直接控制强电回路,还是用接触器稳妥。

谢谢。以后再做时会多加考虑。

网友N:
对我以后维修有帮助!谢谢LZ

网友O:
引用 网友A:
感谢分享经验。
但一般情况 下,变频器最好直接连接电机,中间不要通过接触器,继电器。
变频器的说明书也是这么说,最好是变频器输出直接接电机。

网友P:
就算这个回路能工作,那你们的正反转是怎么实现的?难不成是用了两个微型继电器实现正反转,再用一直继电器控制变频器的启停?这样搞是不是用点画蛇添足了。

网友Q:
控制正反转不应该是在变频器控制端控制么?干嘛去控制输出?难道是两个电机?

网友R:
变频器控制电动机正反转 你是变频器的输出接的继电器 还是控制接的继电器

网友S:
变频器上有控制电机的正反转端子,直接短接就好了,或者外部开关控制的话,加一个继电器即可

网友T:
估计是控制运行端子
引用 网友A:
感谢分享经验。
但一般情况 下,变频器最好直接连接电机,中间不要通过接触器,继电器。

网友U:
我读书少,太多看不懂,请用图

网友V:
变频器后面加继电器是不科学的......

网友W(2017-03-12):
楼主应该用的两个继电器来控制三相电机的正反转,通过转换继电器的线包通断,来实现三相电机的不同接线方式,达到换向的目的,这样还需要一个启停开关,不知道理解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W:
楼主应该用的两个继电器来控制三相电机的正反转,通过转换继电器的线包通断,来实现三相电机的不同接线方式,达到换向的目的,这样还需要一个启停开关,不知道理解对不对?

首先向你表示真诚的谢意。时间过去这么长了还有人跟帖。你的理解正确,但看你语言的描述好象入行时间不长。祝愿你学有所得,突飞猛进,大器早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