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31):
我用的是MR-J2-10B伺服驱动器.伺服电机是HA-FF13B. 100W 的。刚开始手动调试,是电机有轻微转动但是来回摆。大约在正负2度左右的范围抖动。就是不转。我用SETUP81E重置所有参数。电机手动后,不论正转还是反转。都没反应。听伺服电机的声音好像是在转动。有伺服电机正常转动的电磁声响。但是实际没有转动。用手指去转动电机轴,有一定的抗性,有回到原位置的作用力量。但是你一松手就回去了。编码器与伺服电机的线是我自己接的。在三检查确我制做的编码器与伺服的连接线没问题。现在就是电机不转。电机本身没有刹车机构。我外部也没有刹车机构。只是单纯伺服接电机。关于电机UVW三相接线。本人经过六次换线确定不是接线问题。而且原版资料有UVW对应电机的相序。所以确定不会接错线。
个人认为应该是伺服参数设置有问题。一共40项参数。但是无中文手册。纯英文的。现在不知道调那个参数……郁闷。
有知道的同行兄台。可QQ在下。不胜感谢……914970206

网友A:
你不是用TEST模式吗,test以下就知道了,用JOG个模式,就是伺服放大器自带的,test run
就是test模式测试时,就是以上的反应。伺服电机是HA-FF13的型号。不带刹车……伺服的限位开关没有接,所有的信号都没有接到伺服驱动器上。只接一个编码器线缆,与一个通讯线。

网友B:
注意伺服驱动器的限位开关有没有接,是常on还是常off。看看有没有信号没有接入。
伺服驱动限位开关都没有接。我好像没有找到那个是限位开关的信号输入端。我看一下。

网友C:
三菱的限位开关默认的是常闭,需要短接或者修改参数

引用 网友B:
注意伺服驱动器的限位开关有没有接,是常on还是常off。看看有没有信号没有接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