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01):
同样都是PLC的输出DC24V控制线圈,有的在线圈两端什么都不接,有的并接电阻,有的接地,有的接阻容单元?

网友A:
一般来说,交流线圈接阻容,直流线圈接反向二极管.其它不是很懂.
我也一直弄不明白,PLC是24V直流输出的

网友B:
不需要知道为什么外接的元件是什么元件。只要知道最大的流出电流多少时。此点置为1 。即可。毕竟PLC是数字逻辑而以。此图显示的图纸有限。而且不知道是什么PLC。所以分析有限。
pilz的PLC,需要提供哪些资料才能分析?同一个PLC的不同端口输出控制线圈,有些接了,有些却没有

网友C:
这图设计的很好,总之都是针对感性负载的大小抑制,缓冲等等,可以保护输出。
能具体跟我讲一下吗?因为我看到图纸好多是直接没有接保护的,就几个子接了。

网友D:
可以把整张图纸放出来吗?感性负载,有的时候会因为反向电动势出现失控的情况。加二极管加电阻都可以起效果。
图纸它是一页也画的,上面给的图纸也比较完整,直接就是PLC 输出端口输出接什么负载在接负极。

网友E:
可能是钍对不同的PLC的输出 点类型做的相应的保护吧,感性负载在突然断电的并在没有泄放回路时,会产生一高电压,PLC输出点如果是晶体管的就会损坏,是继电器输出就好多了
晶体管输出的 ,同样的感性负载,有些它就不接泄流回路

网友F:
看PLC输出是什么形式,再结合负载性质决定输出如何接线
PLC都是晶体管输出的,所接的负载也基本上都是线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