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
S7200 CPU224XP电源板坏测试

楼主(2017-02-01):
闲来无事.取全新CPU224XP一枚,玩一下,接好电源,启动软件,插上编程电缆,就在PLC端插的瞬间打火,电脑端还没插,,然后PLC整机无电源,拆开检查,,电源板R039坏.还有一个电源管理TOP247F坏,无招,找来一个24V开关电源,想试一下.外接电源可行否

网友A:
PLC电源应该不止24V一路输出吧!

楼主:
想上图点了几次,浏览器卡死,

楼主:
外接开关电源后测试程序运行监都正常
电源只有两路都 是24V ,一路外供,一路内供,现从外供端子输入24V电源,,内跳线接好,一切正常

楼主:
无法上图,一点选择文件,就卡死

楼主:
360浏览器居然不能上图,用IE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