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DA-A2参数更改,如何断电保存

楼主(2017-02-02):
正在使用的一台台达ASDA-A2伺服,领导要求加一个JOG功能,看了说明书,功能是可以了,可是就是不能断电保存,P2-08也改成30,35,哪位用过这个伺服的指点下。

网友A:
JOG功能:用DI控制比較簡單,如果JOG速度,需要常常修改,再加一個參數寫入就可以了,
"不能断电保存" 是指通訊寫入的參數值嗎?

网友B:
看你的控制要求

网友C:
JOG功能:用DI控制比較好,如果JOG速度,需要常常修改,个人建议在PLC里面做了

楼主:
已经搞定,厂家用了通信,摸索出要在不通信的情况下更改参数。然后再备份参数到 EEPROM,然后断电,OK。谢谢各位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