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计算补偿值123

楼主(2017-02-02):
各位同仁大家好!
请教各位一个问题,比如一个丝杠用电机带动(电机类型不管)一圈 10毫米 走 10圈 应该是100 毫米 如果这个时候刚好是98毫米 该怎样补偿呢?
以前我们用过一个办法 那就是缺多少补多少,但是这个有个问题那就是 设定距离不同之后,又会有误差,我曾经见过他人做的程序 输入一个系数就可以了
我想请教下各位 这个系数该怎么计算呢?
新年快乐 谢谢!

网友A:
多次试验,找出规律不就行了嘛

网友B:
机械的丝杆移动精度是很高的,除非丝杆有局部磨损。还有可能是正反转的间隙产生误差,反转后要正转少许消除间隙。
总之要在机械上找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