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03):
請問有關QD62,我讀不到數值,還有設定是否正確。

我的 QD62 如上圖,是放在第4個位置,位置是 0060,
那使用 DFRO H6 H2 D100 K1,是對的嗎 ?

故意設定自動掃新是 D102,也是沒有數值。

网友A:
QD62高速计数模块,第一你接线有问题,第二你没有给开始计数信号,应该 是CH1 Y64 ;CH2 Y6C.
如有疑问可以加我QQ623668141.

楼主:
原來如此…新手還是不懂
說明書是有提到 Y04(Y0C)計數允許命令,我不懂的是硬件上只有 A0 ~ A20 / B0 ~ B20,接腳都有功能,Y64 是從那裡接到那裡 ?

不好意思,我沒有 QQ 只有微信/Line

引用 网友A:
QD62高速计数模块,第一你接线有问题,第二你没有给开始计数信号,应该 是CH1 Y64 ;CH2 Y6C.
如有疑问可以加我QQ623668141.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原來如此…新手還是不懂
說明書是有提到 Y04(Y0C)計數允許命令,我不懂的是硬件上只有 A0 ~ A20 / B0 ~ B20,接腳都有功能,Y64 是從那裡接到那裡 ?

不好意思,我沒有 QQ 只有微信/Line

不玩麻花疼的QQ好,因为麻花疼喜欢后台偷窥。

根据你的模块插槽位置和设定的起始X/Y,在QD62的内部点,起始就是X60~~X6F和Y60~~Y6F了,
QD62的X00是模块就绪,根据你的模块位置,则程序里面就要写成X60是模块就绪。
CH1的Y01是预设命令,这里如果要使用,就要写成Y61
            Y03是减法计数命令,如果要使用,就要写成Y63
             Y04是计数允许命令,如果这里要使用,就要写成Y64.
             Y06是计数器功能选择启动命令,如果要使用,需要写成Y66。

CH2的Y09是预设命令,这里如果要使用,就要写成Y69
            Y0B是减法计数命令,如果要使用,就要写成Y6B;
             Y0C是计数允许命令,如果这里要使用,就要写成Y6C.
             Y0E是计数器功能选择启动命令,如果要使用,需要写成Y6E。
这些在三菱的手册都有讲到的,手册是免费的,论坛下载区就有的。

楼主:
了解…我星期一再來試試。
感謝說明

引用 网友B:

不玩麻花疼的QQ好,因为麻花疼喜欢后台偷窥。

根据你的模块插槽位置和设定的起始X/Y,在QD62的内部点,起始就是X60~~X6F和Y60~~Y6F了,
QD62的X00是模块就绪,根据你的模块位置,则程序里面就要写成X60是模块就绪。

楼主:
今天測試加上啟動計數後可以得到計數值了,可是不管那個方向轉都是減數計數,激磁減數計數,也一樣是減數計數。
有人知道會是什原因嗎 ? 不能加法計數

引用 网友B:

不玩麻花疼的QQ好,因为麻花疼喜欢后台偷窥。

根据你的模块插槽位置和设定的起始X/Y,在QD62的内部点,起始就是X60~~X6F和Y60~~Y6F了,
QD62的X00是模块就绪,根据你的模块位置,则程序里面就要写成X60是模块就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