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A172CPU问题求助

楼主(2017-02-03):
公司有一台切割机用的三菱A172SHCPUN,春节来后设备触摸屏提升PLC电池电量报警,开机开不起来,换了电池也一样的,查了半天发现程序中M9074不导通(M9074是特殊继电器CPU READY信号,内部发的),在GX-DEVELOP中强制导通后机器可以启动,但是轴不动作,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是不是轴控制程序丢失了?两个轴的驱动器是MR-J2-60B,显示Ab,求助各位!怎么修理?
lishunlong86

网友A:
Ab表示正在初始化,如果一直保持Ab,可能是运控CPU有报错,你要查看错误代码。如果是运控报错,GX软件是查不到错误代码的,你需要用MT软件查才可以。
真诚感谢!
您能留个QQ号吗?方便请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