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

楼主(2017-02-04):
各位新年好!有问题请教大家:三菱PLC比如说当给第一个信号后,电机1动作;有第二个信号后电机1停止,然后第二个电机动作等等以此类推;必须反向完成后,才可以从头开始动作。请教怎么搞?感谢大家指点!

网友A:
相互锁就好了吗。。。

网友B:
步进指令
永无止境 !@#$%^&*

楼主:
我在研究一个配药桶的程序:当桶内无药水时,自动开启电磁阀给桶内注水,到一定高度时,电磁阀关闭,开启另一个药水阀给桶内加药水,到一定高度时,加药阀关闭,启动搅拌机搅拌药水。配药完成
当桶内的药水慢慢用掉时,从最上面的液位开关一个一个往下降低液位,在下降的过程中,不允许电磁阀动作,必须这桶药水全部用完后才可以从头开始配药过程

网友C:
循环左移

楼主:
搞了个小程序,不完美,要手动抽药

网友D:
步进好解决

网友E:
有偿服务,需要私信!

楼主:
一电工,想学点东西

网友F:
移位指令就好了

网友G:
用顺控就行。

网友H:
这种一个按钮控制好多的,我习惯用上升沿指令配合个短计时,用SFC块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