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04):
两个STM32单片机TTL串口通讯,一块单片机电脑供电,一个电源盒供电,其中一个单片机再与电脑通讯时,电机起停,电脑串口容易死掉,检查发现,电机起停,另一块板子与第一块板子TTL通讯受到干扰,造成电脑串口死掉,这种情况怎么解决,是在电源盒前面加稳压器?还是改两电路板通讯方式好?

网友A:
供电线路内阻比较大,启动电机的时候瞬间电压降低的很厉害,造成电源瞬间低电压。可以在在直流供电的回路先串联个二极管,二极管后边并联个比较大容量的电解,估计就解决问题了。当然串联二极管会造成一定的压降(0.7伏左右),可以用个肖特基二极管(0.2伏)比较好。电解建议在2200μ以上。

网友B:
最好光隔离。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供电线路内阻比较大,启动电机的时候瞬间电压降低的很厉害,造成电源瞬间低电压。可以在在直流供电的回路先串联个二极管,二极管后边并联个比较大容量的电解,估计就解决问题了。当然串联二极管会造成一定的压降(0.7伏左右),可以用个肖特基二极管(0.2伏)比较好。电解建议在2200μ以上。

shmu-g
你对电子电路比较熟悉,分析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