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
FX3U与2N-485adp

楼主(2017-02-05):
各位大神,请问fx3u的PLC怎么与fx2n的plc通讯链接,FX3U的plc可以使用2n的485adp吗

网友A:
FX3U的PLC要装3U的485BD 通讯模装,FX2N的PLC要装2N的485BD通讯模块,然后把两个485BD之间连接起来,才能进行通讯,当然还有就是两个PLC要分别进行485通讯设置才行

网友B:
FX3U的plc可以使用2n的485adp吗,
3U不能使用2N的485ADP,接口都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