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05):
如题,厂里有一台gp4501tw的触摸屏,以前用xp的时候miniusb口不用安装驱动就可以与电脑通讯,现在win7系统使用usb连接,设备管理器界面出现感叹号,自动安装或者用驱动人生都不能修复,软件文件夹里找不到usbdriver之类的文件,哪位大大有相关的驱动麻烦发一下,谢谢了

网友A:
实际USB驱动文件就包含在安装软件里面的,或者到安装软件目录也有的,
如果不能自动安装,则可以手动指定驱动文件的路径。
USB驱动
  • 下载积分:+1(晨野天缘) 热心助人!

楼主:
    谢谢谢谢,工控论坛真是个好地方

网友B:
    工控论坛真是个好

网友C:
    多多逛逛论坛
    研华 pro

网友D:
    这个双头USB驱动可以用吗
引用 网友A:
    实际USB驱动文件就包含在安装软件里面的,或者到安装软件目录也有的,
    如果不能自动安装,则可以手动指定驱动文件的路径。
    USB驱动
    [attachment=163881]
    [attachment=1638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