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无线串口欧姆龙PLC使用的

楼主(2017-02-05):
最好是485和232都有的,或者只有232也可以,通信距离100米以上,我是调试程序的时候用,一个人调试跑来跑去很不方便。
keven1

网友A:
用MOXA的W2150
我有几个(二手)要转让出去。

网友B:
要想用无线调试PLC程序,不能通过485或232转换器进行联网,需要在PLC上增加无线模块,且正确配置后才能进行无线通讯。

网友C:
1、用3G网络,无线模块要插电话卡,电脑这边也要上外网。
2、增加WIFI模块和无线路由器,电脑和PLC组成无线局域网。
可以看下巨控GRM500系列的,需要资料加QQ2829464915
Q5520203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