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QD70P8回原点的问题

楼主(2017-02-05):
设备轴上只有一个原点感应器和一个正限位,,,并且用的是步进电机 没有零点信号,,,
这时候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回原点方式,看了下说明书 好像没有哪一种支持这种情况
还有当感应块在近点狗信号上面的时候 怎么回原点(看了说明先用JOG离开原点再回,但是怎么判断感应块在原点信号
上呢 ?难道再把近点信号并到IO模块上面占用一个X点吗)
求大神解惑!!
深圳周边接活,, 希望认识更多圈内的朋友。我QQ:179135080 ,,, 手机:13715192156

网友A:
P8没有原点重试功能,原点近点信号状态在缓存器里可以找的到,并不需要并联到外部I0上。你这个情况推荐用计数器2找原点。

网友B(2017-04-18):
DQ75才有原点重试功能,所以要用程序做到每次回原点前在近点狗开关上方才启动回原点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