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K works2不能仿真

楼主(2017-02-05):
为什么安装了GX works2 后 不能仿真啊 点调试按钮后提示 无法与plc通信 error=01809000

网友A:
可以仿真,请贴出你的操作步骤。

网友B:
不可能吧,截图看看

网友C:
在cmd命令里输入 netsh winsock reset

网友D:
曾经遇到过是杀毒软件引起的,关闭杀毒软件重新安装就可以了。

网友E:
可以仿真的啊。

楼主:
就是写了一个程序之后 点击 转换/编译---转换,之后再点击调试---模拟开始停止,然后就出现了 无法与PLC通信 error=01809000

楼主:
按照三楼的方法试过了 还是不行,求大神指教啊

网友F:
如图仿真

网友G:
你点击离线模拟就可以了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你点击离线模拟就可以了啊

网友I:
works2不能仿真 搞得我重装一次就好 了

网友J:
路过 多摸索一下就会了

网友K(2017-10-19):
用哪个软件仿真的啊
电镀设备自动化

网友L:
可也仿真。

网友M:
软件重新安装 关闭杀毒
踏实走好每一步. 承接自动化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