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06):
昨天老板找我谈话,今年的工作重点是把公司的自动换盘收线控制系统进行一下升级。
目前我司的这套控制系统使用PLC+变频器+继电器控制。控制工艺和机械、电气都基本成熟,
现在在电气方面主要问题是安装和维护太繁琐--主要是PLC的输入输出和继电器线路太多,老板
希望做成专用控制器。我思考一晚有以下想法;
1;此系统可分成控制单元、驱动单元、继电器单元。
a;;控制单元可以使用板式PLC,使用三菱软件进行程序编写,要有保密功能。
b;驱动单元使用板式变频器。
c;继电器使用模组化的模块。
以上3部分都是独立的控制板,安装在有卡槽的定制控制箱内。控制单元(板式PLC)使用数据线
进行通讯控制驱动单元和继电器单元。外部的电机和传感器信号分别使用定制线缆(外面定制的
有快拆接口)和以上单元连接。
2;以上是我的想法,主要的问题是3个系统之间的兼容---主要是驱动单元对其他单元的干扰要解决。
因我司是设备厂以上器件是需要外协的,诚征有相关资质的公司和个人合作。
3;以上的想法希望大家不吝赐教,谢谢!如有意向可电话联系我-----15918332903。
不断向前

网友A:
不考虑稳定性吗?成本能高多少呢?产量有多大呢?维护成本呢?算得过来经济账吗

网友B:
1,板式PLC和板式变频器会不会降低系统可靠性?因为主流厂商都不提供板式产品,只能选用稍差的品牌。

2,目前的板式PLC和变频器也不能直接插,PCB也要改,做成金手指或插接,成本会比较高,继电器板比较简单,单独做板问题不大。不改PCB的话就用转接器,焊接。也要统一三块板的大小,也比较麻烦,成本也不低。

电磁兼容、散热到不是太大问题,继电器板做到中间,大不了给PLC卡做块屏蔽。
成本肯定会上升,可靠性估计没有分离的高。

网友C:
当前设备的重点在安装和维护太繁琐,建议在互联网通讯和机械上面下功夫,降电气成本只会越降越麻烦的

网友D:
现在主流PLC的接线端子都是可以快速拔插的,换主流PLC好点,变频器也没多少线,也不用换了吧,继电器到是可以换成板式的。
还有楼上说的,用网络来维护,是很好的建议。
永无止境 !@#$%^&*

楼主:
谢谢大家的建议,其实做成不同的单元板不是我自己的想法,我记得松下的机器人就是由控制板和驱动板组成。一个标准箱体有很多插槽,可以插不同的单元板。
不断向前

楼主:
以上是大的方向。可以分步骤走,比如接线最多的是PLC和继电器可先做成带快拆接口的2个单元。
不断向前
huiyang

网友E:
没见过排线的PLC接口?直接插 另一头直接插组合式的继电器,什么线也不用接。

网友F:
你这是电缆设备吧?电话13647926298

网友F:
是拉丝机还是串联机?

网友G:
维护难是因为没设计好。必须重新设计高性能的设备,不过得花银子。把之前的设备的不足部分,统统改进。

网友H:
三菱Q系列的有  很多做继电器模组的 都可以订做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三菱Q系列的有 很多做继电器模组的 都可以订做
对,大型PLC和板卡型PLC(比如松下板型控制器 BX),PLC和继电器的控制使用通讯控制。
不断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