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06):
請教各位大大

我司設備使用三菱Q系列PLC,使用PC連線PLC時都無法連線,PC需開啟該設備的程序後,PC才能與PLC連線,這是怎麼一回事,如何解決這問題?

謝謝

网友A:
用232的傳輸線嗎?開新檔時連線未設定好,開舊檔因為設定好所以可以連線!

~~業餘打工仔~~
小侯

网友B:
PC連線是指用組態王之類的去連線嗎
應該是你程式預設傳輸方式跟你設備現有的傳輸方式不一樣
要看看設備程序的傳輸設定
然後去做設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232的傳輸線嗎?開新檔時連線未設定好,開舊檔因為設定好所以可以連線!

是使用USB傳輸線

楼主:
引用 网友B:
PC連線是指用組態王之類的去連線嗎
應該是你程式預設傳輸方式跟你設備現有的傳輸方式不一樣
要看看設備程序的傳輸設定
然後去做設定

謝謝,我在試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