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06):
[     各位师傅们好,询问一下变频器的控制问题,两台电机两台变频器拖动一个机器,一大一小,大的变频器利用模拟输出电流控制小的变频器转矩控制,图中一为大变频,2为小变频,速度如果不一致,黑色的网布就会损坏。用线速度控制不可取,PLC控制两个变频器频率,线速度一致,但图中两个驱动轮上面还有两个压辊,导致两个驱动滚压力不一定,还是损坏网布。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
[变频器转矩控制方式下中间的网布不是刚性链接,采用转矩控制模式,会不会把中间的网布拉断
?[//color]
改了内容,期望用过转矩控制模式的大神多多指导。谢谢。

楼主:
哎,根本就是两种不同的控制方式,能不能替代啊?有么有试过用转矩控制改为矢量控制方式,一种是速度,一种是转矩,理念不同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哎,根本就是两种不同的控制方式,能不能替代啊?有么有试过用转矩控制改为矢量控制方式,一种是速度,一种是转矩,理念不同啊

讲的好,学习了。

楼主:
学习啥啊,我也是提问的啊,各位大师,有么有了解的,说说你们的意见吧,截图采用PID控制,大师们看看可行吗,不用转矩控制

楼主:
顶贴啊,主从控制变频器,从的变频器用那种控制方式好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顶贴啊,主从控制变频器,从的变频器用那种控制方式好呢。

从机的控制方式取决于机械连接形式。主从之间是刚性连接,那从机采用转矩控制;主从之间是柔性连接,从机 就采用速度控制。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哎,根本就是两种不同的控制方式,能不能替代啊?有么有试过用转矩控制改为矢量控制方式,一种是速度,一种是转矩,理念不同啊

         觉得你的概念有点问题啊,变频器常见控制方式无非就3种。1、V/F控制又叫标量控制,属于开环控制。2、矢量控制,属于闭环控制。矢量控制分为有传感器矢量控制和无传感器矢量控制,区别在于无传感器控制方式采用速度观测模型估算的速度代替测速传感器作为速度反馈。矢量控制的变频器可以工作于速度模式也可以工作于转矩模式3、DTC,又叫直接转矩控制,同样可以选择是否采用速度传感器。目前市面上采用DTC控制的只有ABB。DTC控制方式的变频器同样可以工作于速度模式也可以工作于转矩模式。DTC控制的好处是不过分依赖速度传感器,可以在无速度传感器的情况下时间较高精度的控制。
          另外,速度控制或转矩控制只是矢量控制变频器的工作模式,而不是控制方式,准确说应该是工作于矢量速度或矢量转矩模式。矢量控制下要实现较高的转矩控制精度很依赖速度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六楼,国内的变频器在转矩控制方面做的可以吗,譬如伟创。我想采用主从控制,从机选国产的。伟创ac90,有转矩控制功能
         觉得你的概念有点问题啊,变频器常见控制方式无非就3种。1、V/F控制又叫标量控制,属于开环控制。2、矢量控制,属于闭环控制。矢量控制分为有传感器矢量控制和无传感器矢量控制,区别在于无传感器控制方式采用速度观测模型估算的速度代替测速传感器作为速度反馈。矢量控制的变频器可以工作于速度模式也可以工作于转矩模式3、DTC,又叫直接转矩控制,同样可以选择是否采用速度传感器。目前市面上采用DTC控制的只有ABB。DTC控制方式的变频器同样可以工作于速度模式也可以工作于转矩模式。DTC控制的好处是不过分依赖速度传感器,可以在无速度传感器的情况下时间较高精度的控制。
          另外,速度控制或转矩控制只是矢量控制变频器的工作模式,而不是控制方式,准确说应该是工作于矢量速度或矢量转矩模式。矢量控制下要实现较高的转矩控制精度很依赖速度传感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国内的产品接触不多,但我所知国内汇川应该没有问题。国内带PG反馈矢量控制做转矩控制还是能满足一般应用,但实现功能是一回事,可靠运行又是另一回事。主从应用方面能否像ABB、西门子那样灵活就不得而知。在一些大功率应用上还是洋品牌为主,比如大功率测功机、大型绞车、盾构机等。功率大,可靠性要求比较高,有的还要求整流器四象限运行(并不是二极管整流+回馈单元那么简单)。

网友C:
引用楼主dream321于2017-02-06 15:59发表的 变频器矢量控制可否替代转矩控制模式 :
[     各位师傅们好,询问一下变频器的控制问题,两台电机两台变频器拖动一个机器,一大一小,原来是大的变频器利用模拟输出电流控制小的变频器转矩控制,现在小的变频器坏了,替换的这个变频器只有无PG矢量控制和VF控制模式,没有转矩控制模式,矢量控制模式可以替代转矩控制模式吗。图中一为大变频,2为小变频,速度如果不一致,黑色的网布就会损坏。用线速度控制不可取,PLC控制两个变频器频率,线速度一致,但图中两个驱动轮上面还有两个压辊,导致两个驱动滚压力不一定,还是损坏网布。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
[变频器的矢量控制方式可以替代转矩控制方式吗?[//color]

     感觉你说的话有点矛盾,什么叫矢量控制可以代替转矩控制方式?你自己后面也说了,转矩控制是属于矢量控制的,举个例子,轿车属于汽车,你问轿车能替代汽车吗?我能理解你表达有问题吗?

楼主:
顶贴,希望大神们提供宝贵经验,我真没用过转矩控制模式,abb的直接转矩控制和国产有没有较大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