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06):
附件是原理图。是个17年左右的意大利设备的原理图。
设备已经拆散了,准备重新测绘在制作了。所以看不到设备了。
这个电机应该是一个带电磁制动的电机。我们一般用的电磁制动的电机,制动线圈就两根线,用变频器的时候,单独用一个接触器送380V的两个线给制动线圈就好了。他这个是四根线。请问这个和两根线的一样吗?
这个电机对应国内是啥型号的啊?

网友A:
两根接电源,另两根接控制。

网友B:
学习了,还没见过这个制动器

网友C:
也有可能是 高低电压适配用。通常刹车线圈上,或者马达端盖上会有该刹车厂家的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