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06):
一个设备,工作时需要将里面抽成一定的真空度,要实时检测里面的压力,而且内部有一定的腐蚀性液气混合物。
请教各位,这种可以检测负压的,而且耐一定程度腐蚀的压力传感器哪个厂家有?找了一下,大部分都是以大气压为0基准的产品。

网友A:
可以用聚四氟的隔膜压力变送器

网友B:
MKS  或者 皮拉尼

网友C:
1.壓力基本不會為負(小於0)

2.負壓--指的是小於1大氣壓。(但還是為正)

3.詢問優貝克(ULVAC)看看。

网友D:
可以用聚四氟的隔膜压力变送器
工控人加油

网友E:
日本横河的传感器,稳定可靠。我们公司的真空有废气的设备上都用这个。

网友F:
检测负压倒是简单,而要在特殊环境下使用才是难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聚四氟的隔膜压力变送器

请问能告知具体的厂家和品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MKS  或者 皮拉尼

您好,我看了一下,这两家的产品以变送器为主,就是带着压力表的那种。我现在做的这个设备有自己的PLC,而且体积较小,需要的是一个体积小的压力传感器,能够将信号以模拟量的形式被PLC读取。请问这两家有这样的产品吗?怎么在网站上看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用聚四氟的隔膜压力变送器

请问能告知具体厂家或品牌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日本横河的传感器,稳定可靠。我们公司的真空有废气的设备上都用这个。

您好,我要做的那个设备体积非常小,不能使用横河的那种体积较大还带着压力表的变送器,需要的是那种体积较小,可以将压力转变成模拟量信号传入PLC的传感器。请问这方面有哪些品牌可以推荐吗?谢谢!

网友G:
期待达人分享相关说明资料

网友H:
之前调试过风机的,也是负压的,哪个用普通传感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