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qd77ms16的接线

楼主(2017-02-06):
三菱定位模块qd77ms16除了光纤通讯外,外部需要接那些线,如果起始位是180'那x194定位运行和y194 5号伺服定位启动要接线吗?还是内部就会通讯,而不用接线?,我是初学定位没,多指教。谢谢!
lishunlong86

网友A:
QD77MS 属于简易运控模组,与普通的定位模组不同,不需要接线;MS外部接线是接限位,原点change信号,详细请见手册!
MS简易运控控制伺服需要内部软元件控制,软元件分类请见软件帮助!

网友B:
QD77MS16的外部接线可以不用接,限位点 DOG点 可以直接在程序内部通过改写缓存区的状态。DOG点其实是近点信号,系统内部会在DOG点ON后走到伺服的Z相做原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