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控制原点问题

楼主(2017-02-07):
各位大侠,我的伺服电机每一次回原点都不在原点,是什么问题?请各位帮帮忙,万分感谢!

网友A:
"每一次回原点都不在原点"
是指回原点有動作,但動作完成,位置不對,是嗎?請再說詳細些~

楼主:
是的,原点动作完成了,位置不对。

网友B:
请先确认的电机型号,回零控制方式,是机械问题还是程序问题
引用楼主zeeman于2017-02-07 18:07发表的 伺服电机控制原点问题 :
各位大侠,我的伺服电机每一次回原点都不在原点,是什么问题?请各位帮帮忙,万分感谢!

网友C:
检查零点信号地线有没有接入电源负极。

网友A:
如果你的原点位置定義為 0 ,那麼回原点動作完成,監控實際位置應該 = 0 ,
如果回原点動作完成,實際位置也 = 0 , 那就檢查:近點信號(DOG) ,及 近點信號ON或OFF後的停止的方式

网友D:
原點不一定是在機械原點,如果原點都是在同一固定位置的話,是因為有設偏移量。

网友E:
赞同楼上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