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07):
电脑在工厂,没源程序,我就给朋友们说说大概意思和故障现象,求给分析。首先控制要求是汽缸带动一个架子进行上下往复运动,架子上有电机,要求架子往上走时,电机正转,往下走时电机反转,架子的上边和下边都有一个限位开关,用来关闭向上或者向下的运动,根据限位开关的导通情况来判断架子在上边还是在下边,以决定下个运动向下或者向上和电机的正转和反转,我用的流程控制,里面用的置位和复位指令,流程用了s0到s3共四个,s0和s1是一组判断架子在上面时汽缸运行的方向和电机的方向,s2和s3是一组,判断架子在下面时汽缸运行的方向和电机旋转的方向,这两组程序基本上一样。现在重点来了,就是此程序运行时会出现每次关机后再次开机第一次点击启动运行后,出现汽缸带动电机直接进行一次往复运动,电机旋转的方向和汽缸运动的方向都会变,但是我要的是比如初始状态架子在上面,按下启动后就往下运动,到下面后保持在下边,等待下次的启动架子再向上运动,但是现在的怪毛病怪在只有第一次按启动时架子会往复运动一次,以后再启动是就是我需要的运动了,求朋友们给分析下什么情况下可能出现这个现象,谢谢!程序图片压缩包http://pan.baidu.com/share/link?shareid=434057802&uk=3695476576上午上传图片500k限制,刚传图片压缩包也有超出的,想到百度云了,就又传到哪里了,抱歉

网友A:
你程序问题,没程序谁知道你是怎么控制的?
zhaoheshuai

网友B:
直接上程序  和图纸   大家免费帮你分析    应该是一个小问题,控制的并不复杂

网友C:
肯定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D:
把程序上传了 批注别没有  看一下程序才知道什么地方出问题了  不过目前看 可能原因是触发条件有问题

楼主:
给大家上图吧,工厂电脑连不上网,我把所有程序拍了上传

网友E:
估计是在你初始设置的时候让步进指令置位了,你检查下,在程序端用开机脉冲进行批量复位

楼主:
图片超过500k了,不能上传,终于我在家的电脑上看怎样给大家传上来

楼主:
在工厂借了一根数据线,这样就能上传程序了,新手第一次编程应用,求指点,谢谢大家!!
附件: 流水线PLC1.zip (9 K) 下载次数:62

楼主:
另外照片中午回家我再想想办法,毕竟不是所有的朋友都安装有信捷的编程软件,现在这个程序有两个毛病,我设计的是当加工完3个工件后,第3个工件压上x15后,工人手动就不能放活了,但是实际应用时,由于t0到t3的计时问题,可以放过4个工件来,并且第四个工件的一二序都不在启动,t0到t3已经断开。另外一个毛病就是我说的首次启动第一个工件二序时汽缸带动架子往复运行一次,之后就没问题了,首次运行时我发现按下启动x16后,运行s0.然后进入s1,当x4二序启动后.汽缸向上运行,碰到x6限位后,跳到s3流程,而没有进入s2流程,这就导致了往复运行,但是怎样解决这个问题,还是没有思路,求指点,谢谢

网友A:
你X1接常闭触点根据你程序肯定是开机就运行啊,工件数量为什么不用程序的计数器?而要用外部的开关信号?

楼主:
x1是个急停开关,我是把它做两个作用的,急停开关按下时,所有流程和输出复位,急停没按下时,就是正常运行,启动气路启动电路后,按下x16总启动就能运行了,楼上的朋友我这样设计错误了吗?新手不太懂,摸索着调试,谢谢你

楼主:
再问朋友们一个特小白的问题,如果程序中没有流程,跳转等直令,程序中所有的触点都没有关联,也就是任何一个继电器导通或者截止它的触点都是独立的,不控制别的任何继电器,那此种情况下程序是从最上边往下一行一行执行吗?

楼主:
程序图片压缩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X1接常闭触点根据你程序肯定是开机就运行啊,工件数量为什么不用程序的计数器?而要用外部的开关信号?
不用计数器是因为如果断电后计数器不知道流水线上到底加工完几个活,以免加工完的工件排列多了挤到二序的加工位置引发事故,现在设计的是加工完3个工件后,当x15被连续压到6秒后,y11就导通禁止人工手动放行工件了,用t0到t3的延时是因为刚开机时,如果流水线尾部停加工活的这边如果一个件没有,当启动后,加工完的第一个和第二个工件会从x15上面压过去,延时是为的他俩压在x15上能保证别的工序正常执行,当第三个工件压到x15上面并停留6秒以后,人工将不能从流水线的开头那里进行放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X1接常闭触点根据你程序肯定是开机就运行啊,工件数量为什么不用程序的计数器?而要用外部的开关信号?
朋友我给上传的程序可能错了,是没修改之前的,你可以看看我发的图片压缩包中的第一张,下午我再把现在用的程序传上来

网友F:
要保证断电再上电时继续断电前动作。所有M继电器和S继电器都要选择断电保持状态的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