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X-ONE需要注册吗?

楼主(2017-02-07):
新装了个CX-ONE,安装后提示要注册,请问下这个软件不注册只能试用还是?还有下 图这个框怎么取消?谢谢师傅帮忙解答

网友A:
不注册可以正常使用,
快捷键提示,右键点击,选择隐藏就行了。
下载积分:+5(工控二营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注册可以正常使用,
快捷键提示,右键点击,选择隐藏就行了。
试过的右键点击没有反应

网友B:
Ctrl+Shift+I
下载积分:+1(工控二营长) 非常感谢

网友C(2018-01-30):
怎么安装啊??求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