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08):
为什么我GX WORK2已经装好了,打开程序没有问题,可是想设置CPU的一些数据时,点击工程里面的,参数--PLC参数时,就卡死了,然后说GX WORK2停止工作???

网友A:
引用楼主343012090于2017-02-08 10:25发表的 GX WORK2问题 :
为什么我GX WORK2已经装好了,打开程序没有问题,可是想设置CPU的一些数据时,点击工程里面的,参数--PLC参数时,就卡死了,然后说GX WORK2停止工作???

我的GX WORK2测试正常,用的是XP电脑系统。

楼主:
我这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