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台PLC与PC通信

楼主(2017-02-08):
现厂房里有十五台设备,用的是台达PLC DVP-40EH2 每台PLC COM1接的是人机界面,COM2接口与压力传感器通信,现要求每台机的产量,不良品,效率,压力参数等上传到PC里面,不知如何搞?望师父们指点一下,

网友A:
每个PLC增加一个RS485模块或者板,PC端使用组态王+USB转485连接。
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真诚感谢!

网友B:
这个还是以太网比较好,485太慢,EH有几种以太网模块可以扩展

网友C:
如果不可以增加接口,那么也可以从触摸屏里面读,我想楼主的设备应该是别的厂家提供的,寄存器地址估计不好拿
Q5520203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