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engxingtian

楼主(2017-02-08):
输出口满足条件时,梯形图监控界面显示该输出口没有输出信号产生,该梯形图中不存在双线圈输出问题,更换输出口之后,还是会有这个问题。问题可见附件图片中281行的输出。请问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该问题的发生?

网友A:
PC程序和PLC程序不一致,或者PLC非在监控/运行状态也会有这种情况,

网友B:
检查PLC模式
检查指令使用
IL/ILC
JMP/JME

网友C:
可以强制一下输出点,看看有没有输出,否则模块损坏
fengxingtian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程序和PLC程序不一致,或者PLC非在监控/运行状态也会有这种情况,

pc跟plc程序是一样的,plc已经处于监控运行状态。
TRIO 三菱 欧姆龙
fengxingtian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强制一下输出点,看看有没有输出,否则模块损坏
输出口要满足输出条件才能输出,输出口单纯的在软件上强制置1,任何输出口都不会有输出。我之前也对输出的条件软件上置1,结果都一样。
TRIO 三菱 欧姆龙

网友A:
引用 楼主:
输出口要满足输出条件才能输出,输出口单纯的在软件上强制置1,任何输出口都不会有输出。我之前也对输出的条件软件上置1,结果都一样。

OMRON的PLC,可以直接强制输出的。也可以未用的输入点作为输出点使用,这点很方便。

网友D:
不管怎麼樣,強制也好,什麼也好,隻要顯示有邏輯輸出,就有輸出。請你留意。

网友E(2017-03-12):
之前调试遇到过,程序如果处于jmp和jme之间,该段未执行就会出现这种显示

网友F:
PLC没运行,跳转指令和互锁指令都会出现这个情况

网友D:
問題是:您編輯的程序,和歐姆龍的邏緝相違背,所以不行,

网友G:
如您的程式有分段落,請確認END指令是否放置在最下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