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进口继电器的问题

楼主(2017-02-09):
请各位大侠帮忙看一下上面继电
器中的k1,k2是两个继卷吗,A1A2,B1,B2
分别是两个线卷的接线端子吗?
其中的y1,y2是什么端子呢。

网友A:
不知道对你是否有帮助……上面的网址上有详细说明书
隔行如隔山

网友B:
是个接急停的安全继电器

网友C:
A1 A2或者B1 B2是安全继电器的电源,一组交流,一组直流,随便接一组安全继电器内部变有电了。
K1 K2是安全继电器内部控制的两组串联的继电器,必须两组信号都满足,才有输出 13 14导通,23 24导通
其他端子都是一组一组的,连接外围控制信号的

网友D:
小型pilz安全继电器。

网友E:
这种皮茨安全保护继电器一般用在安全光栅上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