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来来 大家讨论下伺服走圆的情况

楼主(2017-02-09):
公司有一个项目大致是一个物料,在上面切割圆,要用两轴画出圆弧进行切割,以前一直没弄过圆弧差补,大家帮帮忙,我百度了下好多说用数控系统,但对这块一点不了解。还有可以用fx系列加上20gm模块走圆,请问可以实现吗?还有如果可以实现很难吗?希望有走过圆的大神指点指点
加油

网友A:
利用圆方程 给出2轴的关系 可能需要用浮点运算 但是PLC的脉冲指令好像不支持发送小数的 那是不是只能实现普遍意义上的远 实际完美的圆 利用PLC是不是无法实现?

网友B:
用专用控制系统建议去找代理商洽谈下,毕竟不是很熟悉,之前用过派克的伺服控制点胶走圆,控制都是专用类似汇编的语言

楼主:
走数控系统cnc的话客户就不认同公司文化了 唉
加油

网友C:
用控制卡简单多了

网友D:
用Q系列plc,QD75模块,圆弧插补。

网友E:
前两天,我们用信捷的PLC做了一个焊接设备,用圆弧插补,是坐标的方式编程的方式。

网友F:
用FX3U-PLC加上两轴定位模块FX3U-20SSC-H实现圆弧插补

网友G:
这个还是看要求,,插补会有停顿,

网友H:
说的直白点:PLC发脉冲一般都是按顺序、分时,数控系统可以控制几轴同时发脉冲,所以数控系统可以做多轴联动。PLC不管如何控制伺服,始终是顺序动作

网友I:
plc做的话中间有停顿的,你用数控系统来做吧,

楼主:
认同8楼的办法 但又停顿估计要想其他办法了
加油

网友J:
前几年做过类似的设备(台达PLC).见图:

网友K:
PLC可以的 之前我有200的程序 现在没有了

网友L:
如果非要用PLC做你可以咨询信捷的PLC。其实用CNC加工非常简单。制作也简单。

网友M:
PLC来做的话,在拐角是画不圆的!圆的直径约小越明显!在个问题是硬伤!2年前做过,不知道现在的PLC有改进了没。还是用运动控制系统去做吧!简单,调试也方便!在4个切换角可以补脉冲!跟随响应也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