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R-J2S-XXB的转矩控制

楼主(2017-02-09):
各位好,现场由QD75M4和QD75M2共控制5台J2S的伺服驱动器,都是速度控制的方式,因为还有一轴,想再加一个伺服控制器,不过这个是要用转矩来控制,从GX-WORKS2里没有找到J2S-B系列的伺服器模式选择的参数,类似J2S-A的P、S、T模式,请问该系列的伺服控制器如何设置转矩模式。
因为之前没增加过伺服控制,是不是在GX-WORKS2里设定好相应的参数之后,就不需要增加修改程序了?

网友A:
QD77MS 的到是可以带MR-JE-XXB型伺服做扭矩控制,至于你那个真是没有使用过。

楼主:
多谢,已经确定了,QD75M+M2R-J2S-B系列无法进行转矩控制,三菱转矩控制只能是QD77MS+M2R-J4-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