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plc程序代写业务

楼主(2017-02-09):
汇川plc程序代写业务

网友A:
需要你外部的接线 ZRN的我用过 所以我只说ZRN归零的了 一般是DZRN K500 K50 X4 Y0 K500是没有接触到原点X4之前的速度 当dog块接触到原点信号X4 即X4被点亮 上升沿的时候开始减速至K50继续归零 直到检测到X4的下降沿的时候归零结束

网友B:
zrn 的我有,Motor 在近接原點左側正常回歸,如果是右側會碰到右極限後反方向過近接原點,再進行原點復歸,這是我自已想的,測試正常。
極限開關要接成 A 接點入 X3、X4 (自定義)
下载积分:+1(wwz003)

网友C:
编程手册里有详细的程序案例。。。带解释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