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10):
手上一个项目:fx3uplc加一个485BD扩展版与计算机组态王通信、一个485adp-MB带20个仪表485modbusRTU通信、plc变程口与威纶触摸通信…当触摸屏与plc不通信时plc与仪表通信正常;触摸屏开始与plc通信(读数据)时,plc与仪表的modbus通信断开(或者故障),以前plcmodbus带10个仪表时没有什么问题,加了10个modbus从站就不行了…请教大神能给点意见,谢谢~

网友A:
有一个问题需要确认,如果plc用标准modbus做主站时仅允许一路串口通讯,你之前能用或许做的是无协议通讯即自己算的检验,你与仪表通讯时看下有没有加终端电阻,扫描时间有没有超时,仅供参考
之前和现在PLC与仪表一直是通过3U-485ADP-MB特殊适配器做的标准modbus RTU模式,专用指令不需要自己计算校验,modbus网络两端都有110Ω电阻;PLC与计算机是通过485-BD扩展板通信;威纶触摸屏通过PLC自己编程口连接;谢谢你的思路  ,我还在继续找原因
寻师傅多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