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请问群里有没有玩S7-200与仪表通讯,自由口通讯的高手

楼主(2017-02-10):
请问群里有没有玩S7-200与仪表通讯,自由口通讯的高手!

网友A:
MODBUS RTU 简单有可靠,西门子MODBUS RTU 库可以与仪表,变频器能进行485通讯。

网友A:
要学会串口调试软件,明白通讯协议,多看看MODBUS RTU通讯协议,弄个台达变频器或者温控器带通讯的,用个带串口电缆和232转485转换器练练。网上很多例子。

网友B:
自由口也很简单的。

楼主:
楼上的兄弟能否留个邮箱,

网友A:
发你的QQ,联系你

网友C(2017-06-17):
发一个例子给我啊。。。

网友D:
串口ASCII 最简单,但是读取指令发送要注意,返回的字节数最好大于读取指令的字节数,不然容易数据错位。读取到的短字节数要放在长字节数前面,程序里不要交叉,否则读取到的字节很难处理
请问群里有没有玩S7-200与仪表通讯,自由口通讯的高手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