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图片的三菱PLC有485接口吗?

楼主(2017-02-10):
各位高手,附件图里的三菱PLC有485接口吗,那个空接口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A:
和电脑连接通信用的
和电脑连接不是右面那个RS232口啊,这个是接电脑哪个口,做什么通讯啊,请您赐教

网友B:
编程专用串口

网友C:
CPU上的25针借口是编程口和通讯口,编程使用,也可以和触摸屏通讯使用,右侧增加那个通讯模块,一般也是和触摸屏通讯的,为的就是编辑程序时候不需要一直插拔触摸屏借口,为了方便而增加的。
下载积分:+5(云天河) 热心助人!

网友D:
A系列PLC 没有485 那个口是422编程口 你可以买根A系列数据线
下载积分:+5(云天河) 真是好人!
膜拜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