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10):
真心求助论坛的师傅们,讨论一下,变频器主从控制,一台机械设备,两个电机带一个网布,主电机在前,从电机在后面。速度不一致就会损坏网布,通讯控制失败,因为驱动辊上面有压辊,压力不一,尽管线速度一致,仍然有损坏网布的可能。期待各位师傅指导一下啊。设备简图如下,1号是主驱动,2是从驱动,中间是网布链接。不是很结实的东西。如果采用主变频器输出电流模拟量,驱动从的扭矩控制,可行吗。谢谢师傅们指教。谢谢!

网友A:
速度同步就可以啦
不行,线速度失败,采用通讯控制不可取,因为压力有大有小。

网友B:
既然你已经判断线速度一致,网布会破,那么我觉得是你的压力设置得偏高了。你要解决的问题就不是速度了。
是啊,就是转矩控制没有用过,真的希望坛里师傅给指导一下呢。

楼主:
顶贴,希望论坛有用过变频器主从控制的,采用转矩模式的师傅指导指导。

网友C:
主驱动和从驱动,压辊施加压力應該控制為一致,且不會隨著线速度變化,此為控制1,
从驱动速度應該小於或等於主驱动速度,小於:能控制出网布張力,此為控制2,
不應該混在一起,
"网布链接。不是很结实的东西"----以主从速度差,控制网布張力,不损坏网布即可!
速度不可取,主棍从棍直径不一样,通讯控制速度太慢,不可取,有一个例子,就是转矩控制,只是用的是dtc。abb的直接转矩控制。不知道国产变频器能否替代。

网友D:
驱动器用闭环的,开环的压力变化会导致速度变化。
加装反馈卡和编码器吗,还是张力控制器?

网友E:
如果你的加工网布对张力很敏感,光用你说的方式肯定不行,还需要有个张力检测反馈才更靠谱
还需要plc吗?这个可否有例子呢。大概方向说说可以吗?

网友F:
这问题估计是一两句说不清楚,你要从根本问题上下手,控制思路要搞清楚。
给你提供一份ABB主从控制手册,你参考下他的控制思路吧。
abb的直接转矩控制可以,不知道国产可否媲美。
附件: 主从控制.pdf (386 K) 下载次数:74

网友F:
先不说从机转矩控制模式是否合理。你想过没有主机变频器D/A转换需要时间,然后模拟信号到从机A/D转换也需要时间。这一来一去的延迟时间造成从机调节不及时会出什么问题...........
我也说不好

网友G:
不是多数都使用张力控制吗?
转矩控制是一个道理吗

楼主:
顶贴啊,大师们指导指导

网友H:
用ab的755变频器和ab的plc我做过,8个Fp755的同步,

网友I:
如果成本不重要的话,全改为伺服能很好完成你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