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师傅您们好 我想请教一些问题

楼主(2017-02-10):
我学习PLC编程,我在一个机械公司学徒,公司使用PLC很多,几乎每台机器都使用PLC,我们使用的是FX3GA系列的PLC。我想要学习关于FX3GA的编程,请问我买哪一种书学习理论知识比较好?如何学习效率高呢?
安心学习

网友A:
一般不用买书,本论坛右上角下载区就有免费版电子版手册和软件。官方也有免费的。
需要做的是有一台电脑就行了。

楼主:
电脑是完全没问题的,我也有机会接触大量的FX3GAPLC 24点和40点接触比较多,公司允许我学习并在机器上做实验。我现在是不是应该从编程手册看起呢?
安心学习

网友B:
编程手册多看,指令清楚了,接线明白了,就可以上手了

楼主:
基本应用 和定位篇吗?
安心学习

网友C:
不用買書,網路下載一下程子華老師的視頻就可以了。

网友D:
有机会学习,就从手册看起,用PLC点亮第一个灯.
好像学单片机也是这样.
学编程就是输出:hello world

网友E:
多动脑多动手多实践。

网友F:
1、首先编程手册需要多看一下,搞清楚指令的使用方法。(不需要全部,部分常用指令)
2、找程序样例(需要知道机械动作的样例程序)分析一下别人的写法与流程,看到不明白的指令再查手册,再解释读指令用法。
3、自己写程序。(小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