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纶屏编译的XOB文件用别的电脑下载到屏里,汉字显示方框。。。

楼主(2017-02-11):
维纶屏编译的XOB文件用别人的电脑下载到屏里,汉字(宋体)显示方框,用自己电脑下载就没有问题。。。。
这个如何解决,请高人指点迷津....
学习不掉队

网友A:
别人电脑缺少对应字体

网友B:
电脑安装的东西不一样所以导致这样的

楼主:
不能显示的为宋体,笔记本宋体字体会没有?可能性不大压
引用 网友A:
别人电脑缺少对应字体
学习不掉队

网友C:
没人的电脑内没有这个文件配置的字库,先反编译一下再下试试吧。

网友D:
维纶的通病,不能直接下载xob的,否则就会出现这个问题,功能正常但字体丢失,只能反编译后再编译,再下载。

网友E:
多编译几次再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