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仿真怎么不能动作?

楼主(2017-02-11):
欧姆龙接触的很少不懂,为什么这个仿真不能传数据呢?

网友A:
引用楼主工控二营长于2017-02-11 13:37发表的 这个仿真怎么不能动作? :
欧姆龙接触的很少不懂,为什么这个仿真不能传数据呢? [attachment=164416]
从您的贴图中,MOV指令已经得到运行,其底部已经显示传输入的值了。
Good Luck~
下载积分:+5(工控二营长) 灰常感谢

网友B:
0010 显示了。

网友C:
1、如楼上所说,已经显示了
2、不知道你用的是哪个系列的PLC,如果是CP1H的话,地址100说的是CIO的100CH,也就是说从100.00到100.15组成的一个通道,送入#10,就是将100.04置1,其他位都置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