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12):
欧姆龙CP1-E主板坏了个电阻,主板标记R401,上面写着呢结果我拆的时候掉了半块漆,只能看到后面的2Ω的字样,应该只有两位数。

网友A:
纳粹图片?

网友B:
引用楼主iec-lining于2017-02-12 11:23发表的 欧姆龙PLC CP1-E主板坏了个电阻R401不知道是多大的 :
欧姆龙CP1-E主板坏了个电阻,主板标记R401,上面写着呢结果我拆的时候掉了半块漆,只能看到后面的2Ω的字样,应该只有两位数。

不是那么简单,要更换欧姆龙CP1-E主板或者PLC。为什么?懂电子电路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