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师傅帮我参谋下

楼主(2017-02-12):
想买套二手三菱伺服学习下,要求不高会一些简单的定位编程就可以了,手头有一个晶体管的FX1N可以吗?三菱伺服的话买什么型号好一点?好像有J3 J4 JE 还有MR什么的,不知道这个J系列和M系列有什么区别?对伺服一窍不通还望站内师傅指点下怎么学比较好

网友A:
首先看看FX1N的手册,看看支持发多少KHz的脉冲
三菱的伺服比较新是J4系列,只要是支持脉冲的就可以.
学习的话,步进和伺服的基本控制差不多,一个开环,一个闭环,经济允许的话就买套伺服.
下载积分:+5(工控二营长) 谢谢您的回帖

网友B:
MR是型号的 一般是MR-JE-100A是这种型号,JE是三菱里里面最便宜的,建议你买套国产伺服玩玩吧,400W就好便宜,
下载积分:+5(工控二营长) 国产什么品牌?